[求助] Wire Load Model

楼主(2013-01-18):
使用report_lib指令来查看 operating condition Wire Load Model,但是在输出的文件中却找不到Wire Load Model,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详细情况如下:

首先是报告文件最前面的一些信息:

其次,在报告文件中是可以找到operating condition的信息的:

最后,就是关于Wire Load Model的信息:

上面显示没有线负载模型的信息,但是却显示wire load model mode。我想既然Wire Load Model都没有的话,wire load model mode还什么意义了?你的mode是相对于那个model的了??

而且,在DCman Page中关于report_lib的使用的举例如下图所示,写出了wire Load Model的具体格式。

不知道是DC版本的原因,还是工艺库lib的原因,我使用的工艺库文件(SMIC)如下:

在网上找资料知道,线负载模型有NLDMCCSECSM三种,我想这个应该是正好对应的上面的三个命名的文件,按照这个思路的话,上面的lib文件中应该是包含了wire load model的信息的啊,但是为什么report_lib的报告文件中却没有了?三个都尝试了都没有。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求指导啊!!!wire load model的信息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了???

网友:
俺认为这种库只有默认的wire load model,就不用再选了。

网友:
如果lib里面有,db里面就应该报得出来

网友:
我记得貌似有个report wlm的命令,你可以敲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木有这样的指令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啊   怎么办啊???

网友B(2014-04-23):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求解决。

网友(2014-10-29):
我也在跑65nm 的DC,也遇到了这种问题,怎么办?
还是说不用设置wire loading model?

网友C(2023-10-20):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求解决。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4-02-07):
引用 网友C: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有没有大佬知道的

网友(2024-06-29):
线负载模型有NLDM,CCS,ECSM三种

这句话有存在误导的,这三种是延时cell的延时计算方式,并不是线负载模型,在这个库里我也是找不到线负载模型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wire load model是一定条件的线有多少电阻电容,例如fanout=3,length=5nm有10pF电容(胡扯的数据)
wire load mode是一根线应该从哪里获取wire load model,比如一根线穿了三个模块,在三个模块中的三段是否分开计算rc,以及一个模块如果没有定义wire load model时,是沿用父模块的wire load model还是跟整个设计top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