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libre层次化提寄生的问题

楼主(2013-01-18):
最近我在用calibre提寄生的时候发现hcell 没有起作用。
calibre显示。WARNING: Name "xxx" in hcell correspondence file not found in layout - ignored
我用的rule file里面有一个开关 RC_DECK,如果关闭则hcell匹配正常,打开则出现上面的问题。
我想知道一般rule file中什么样的语句会造成这样局面?

补充:发现器件定义复杂的时候容易有此问题。我在smic90,GSMC130,TSMC65都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查一下,command file里面,rc_deck的定义里面,是否有 layout case ,source case 的字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好像没有相关语句

楼主:
不能沉啊!

网友:
xrc 都不会用么, runset拿来吧啊,我教你把,

和hcell没有啥关系,一般 现在xrc和lvs是在同一个runset里面,

过了lvs再来做 xrc,

网友(2021-08-27):
还有讨论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