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和siwave做板级仿真

楼主(2013-01-18):
各位大侠,本人之前有尝试用allegro PCB SI 做intel CPU 的DDR3 信号仿真.但是intel 提供的CPU 模型包含buffer 模型(IBIS)和package 模型(HSPICE).   package 模型没办法导入到PCB SI 中,所以精度较差,不具参考价值。
intel 新一代的CPU 完全不再提供IBIS 模型,只提供HSPICE和Verilog-A file。所以准备改采HSPICE来做。另外准备采用ansoft 的siwave来提取allegro板子的传输线模型。本人新手一个,刚刚接触HSPICE,siwave也没用过。自知难度很大,但是老板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只能知难而上了。希望得到大神们的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
斑竹能不能帮忙删掉下面的?怎么重复这么多?

网友:
这帖子看得我眼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已经重新编辑了

楼主:
请教个问题。我们allegro的板子没有问题,都量产了。但是导入到SIWAVE,做valadation check,却有很多error:self intersection error,point connection,disjoint net,DC -shorted net,identical/overlapping via error 这些error 都有,咋办呢?

网友:
没有使用SIWAVE检测过板子,但是制板时是使用的Valor检查的啊,Valor没有问题就OK

网友:
MARK一下,期待 高手解答。

楼主:
没办法,自己在allegro 里按照siwave 提示的坐标,把它认为是错误的地方全修正,就ok。siwave 的兼容性真不行。

楼主:
仿了USB 3.0信号,持续时间100ns,但是发现波形随时间推移会向上飘,而且中心点也不在0v,而是整体在0v 以上。如图所示,另外传上主sp 文件和.lis 文件,其中U3_test_1.sp是我用siwave 提取的差分传输线模型,如果换上示例给的一个模型则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请大神帮忙看看何故。感谢。

放大图

放大图

持续100ns

持续100ns

主sp和lis

网友:
不怎么明白!

网友(2013-02-24):
仿真时间内AC caps还没达到稳态。

网友(2013-04-03):
bu cuo xue xi yi ge

网友:
增加仿真时间

网友(2013-07-11):
USB3 是AC Couple的。信号线上应该有100nF的电容。Couple电容需要充电到稳态。你把时间加长,到后面就正常了。你也可用.IC设一下初始态,就好了。

楼主(2014-07-02):
bebe00 说的很对,用.IC 设置初始值就解决了

网友(2014-08-28):
又學到一招了,感謝

网友:
1、用SIWAVE的内置信号源(如插分信号源,再加差分探头)直接加在SP模型上,看是否SP有问题,如果没有可能是信号源设置有问题。

网友:
的確很複雜,看不懂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