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equest 设置时钟关系

楼主(2013-01-18):
在timequest分析的时候,比如说有两个时钟,CLKA和CLKB,都为10M,输入到FPGA内部;
并且CLKB比CLKA滞后90度(其实也可以认为是提前了270度的吧????),那么该怎么
写约束告诉timequest呢,我写了两句create_clock:
create_clock -name {CLKA} -period 10.000 -waveform { 0.000 5.000 } [get_ports {CLKA}]
create_clock -name {CLKB} -period 10.000 -waveform { 0.000 5.000 } [get_ports {CLKB}]

网友:
create_clock -name {CLKB} -period 10.000 -waveform { 2.500 7.500 } [get_ports {CLKB}]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以前在哪里看到过,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