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cs_lib problems

楼主(2013-01-18):
请问各位大侠个ccs lib的问题。
在ccs lib中,为了仿真计算delay值,建模为driver model ,reduced-order network model 和receiver model。
在receiver model中,分为pin-based receiver model和arc-based receiver model,请问这两个model的区别,
什么样的是pin-based receiver model,什么样的是arc-based receiver model?

谢谢!

网友:
查solvnet, library compiler的文档吧,  太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我查过资料和solvnet,还是不太理解怎么区分,好像是基本cells(buf,inv等等)的pins都是arc-based model,而像FFs的D pin就是pin-based model。但是还是对这两个概念模糊不清。
望指教!!!

网友(2013-06-30):
哥,崇拜你啊,我从来都是把ccs直接拿来用,压根就没有去看这些库怎么算出来的,留个qq一起讨论哈

网友(2013-08-23):
回复 网友B:

Arc-based is timing based, there is miller effect from the related output pin cap.
Pin-based means that the receiver pin has little dependency on the related output pin cap with its corresponding driver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