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arning of get_attr

楼主(2013-01-18):
各位大俠,兄弟在分別用report_net and get_attribute時遇到以下warning:
用report_nets顯示clkgen/n440是dont_touch的,但get_attr確顯示一個warning,不知是為何?

Attributes:
    d - dont_touch
Net                 Fanout     Fanin      Load   Resistance    Pins   Attributes
--------------------------------------------------------------------------------
clkgen/n440          2         1      0.02         0.00       3   d
--------------------------------------------------------------------------------
Total 1 nets             2         1      0.02         0.00       3
Maximum                  2         1      0.02         0.00       3
Average               2.00      1.00      0.02         0.00    3.00
1
dc_shell> get_attribute [get_nets clkgen/n440] dont_touch
Warning: Attribute 'dont_touch' does not exist on net 'clkgen/n440'. (UID-101)

网友:
get_attribute [get_nets clkgen/n440] dont_touch_reasons 需要这样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謝,不過
Warning: Attribute 'dont_touch_reason' does not exist on net 'clkgen_dig/n440'. (UID-101)
而且我在幫助文件中并沒有找到這個attr的說明,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dont_touch_reasons 不是dont_touch_reason
list_att -app -class net看看net的属性都有哪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st_attr.......

def_weight                                   net        integer    a
distributed_capacitance_base                 net        float      a
distributed_capacitance_delta                net        float      a
dont_touch                                   net        boolean    a
dont_touch_reason                            net        string     u
dont_touch_reason                            net        string     a
dw_oi_ctrl                                   net        boolean    a
eco_merge                                    net        string     a
eco_steer                                    net        string     a

dc_shell> get_attribute [get_nets clkgen_dig/n440] dont_touch_reasons
Warning: Attribute 'dont_touch_reasons' does not exist on net 'clkgen_dig/n440'. (UID-101)

似乎并沒有“s”,即使加上s,結果依然

网友:
那就是没有dont touch属性啊,以get_attr为准,

report_net的属性 从没看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說,report_net中報出來的信息不準?這似乎....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似乎report_net结果是准的,因为优化时确实是当作dont_touch处理了。但是我并没有这条设置,get_attribute 也不能报出来。
楼主可以看看dont_touch是否起作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問題是我就是想看看dont touch是否被正確的set,但兩個結果卻不同,還有什么別的方法可以確定是否是dont touch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