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加入DeCapFiller的逻辑设计为何过不了LVS

楼主(2013-01-18):
最近一个设计:
route和timingOpt之后,做了两个分支:
1.设计的剩余空间插入DecapFiller;DecapFiller在std的手册上描述为mos电容的连接方式
2.设计的剩余空间插入普通Filler;

两个设计导出的两个gds分为为DecapFiller.gds和Filler.gds;

1.两个gds做lvs检查为何只有Filler.gds的设计可以通过lvs?

2.从报错的情况来看,加了DecapFiller的lvs错误内容为:Layout中的instance数量和Source中的instance数量不一致,差别就在Layout中有DecapFiller但是Source没有。Source网表都是由Encounter导出的网表Verilog然后v2lvs转化得到的CDL网表。

3.是否需要修改CDL网表,

网友:
回复 楼主:

   子层decapcell的 cdl有吗?   top层的decap cell也需要定义pin的连接,同std cell一样对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导出的verilog网表中没有filler的inst。所以做v2lvs后,没有在设计的cdl中有这样的Decap的inst。
总之就是这些Decap在encounter导出的verilog网表中没有任何信息,所有导致source也咩有这个信息。

后来我看了lvs报告的内容,在cdl中的top 层下加了两个mos的spice信息,过了lvs。

楼主(2013-05-15):
回复 网友B:

要在spice网标里面添加两个mos因为用的decap是mos电容,相当于是layout里面有两个mos,但是source没有,所以添上两个电容,并且改掉W 和L 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encounter导出的网表没有decap可能是你导出来的是logical netlist.
做LVS需要从encounter导出physical netlist (包括了physical device 和power/ground).

网友:
手动在top cdl里边加decap会很麻烦。
通常decap数量会很多。还是用encoutner output physical netlist方便些。

网友(2014-12-26):
回复 楼主:

   怎么加的呀,我也遇到了,过不了LVS

网友(2015-11-23):
可以分享一下encoutner的安装包吗?

网友(2016-04-21):
saveNetlist filename -includePhysicalcell {cellName}
这个语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