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CB阻抗匹配的几点疑问?

楼主(2013-01-18):
1. PCB layout的阻抗为什么和PCB的长度没有关系?
2. 50Ω,75Ω,90Ω这样的PCB走线,是不是和通过走线的频率有关?
3. 50Ω,75Ω,90Ω如何去理解,是单位长度的走线的阻抗呢还是其它的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PCB 走线的阻抗和其截面的高度, 宽度, 及板材特性有关. 只要走线的几何形不变(截面高宽不变, 且没有转弯), 阻抗就一致

网友:
走线超过一定长度,信号在上面的延时很长,那么信号对走线充电的时候就来不及感应到挂在后面的电阻电容什么的,这就是传输线效应。走线很短的话信号传输延时比上升下降沿短得多,就没有传输线效应了。阻抗代表的是某一点的瞬时阻抗,是信号传输到某一点的时候所感受到的阻抗,即使走线最后挂了1000欧的电阻,信号还没传到电阻上面的时候还是会认为后面挂的电阻是50欧。等信号传到最后发现电阻是1000欧,阻抗不匹配了,那么就会通过反射来表达最后挂的不是传输线上认为的50欧而是1000欧。假设后面真的挂的是50欧电阻那也就没有反射了。

网友:
whluosai 先生说的很好了。阻抗代表的是某一点的瞬时阻抗,即该点的电压与电流的比值:Z=V/I。在理想状况下,要求任一一点的VI都保持不变,即能保证信号从发射端到接收端的任一一点的信号质量是一样的。VI都不变,那传输线上任一一点的瞬时阻抗Z都一样,即传输线具有恒定的瞬态阻抗,我们就把它叫做特征阻抗。你说的50Ω75Ω90Ω,就是特征阻抗。

为进一步理解瞬时阻抗为什么与长度没有关系,你可以建立传输线模型分析。比如我们建立一个最简单的零阶模型:

设想这个传输线由n个电容组成,单位长度的电容为C0,我们来看看信号走了X长度后,阻抗为多大。X长度后电容为C=C0*X电流I=Q/t=C0*v*V(而Q=CV=C0*X*Vt=X/v,带入公式I=Q/t。这里t代表传播时间,v代表传播速度,V代表电压)所以X长度处瞬时阻抗Z=V/I=V/C0*v*V=1/C0*v由上可以看出,长度X在Z中已经约掉了,而C0,和速度v都与长度没有关系。至于加入L后的模型,以及有损传输线模型楼主再分析一下

网友:
阻抗 是 瞬时阻抗,和长度没有关系的。
和长度 有关系的 是 DC 电阻

网友:
PCB阻抗 50Ω,75Ω,90Ω要看单线还是差分,这个PCB mfg 可以加工,www.pcbsino.org

网友:
特征阻抗的定义看一下就知道了,是高频的一种特性

网友:
和频率是相关的,主要是介电常数会随着频率变化发生变化,和长度没关系,和铜厚宽度板材有关系

网友:
回复 6#

这个理论解释比较到位

网友:
和频率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网友(2013-02-21):
这个讲的是特征阻抗。

网友:
分布参数和长度没关系,不然就成了集中参数了

网友(2013-03-31):
容抗+感抗

网友:
从阻抗公式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释得真好!赞一个!

网友:
用一個公式就講完了!請載入TEM的傳輸線!

网友(2013-06-16):
是征对交流信号的吧

网友:
要深入学习的话建议看 微波原理
要通俗易懂的话建议看  伯格丁的 信号完整性

网友: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了。

网友:
可以看看信号完整性大师Eric Bogatin的《信号完整性分析》,值得品读

网友:
学习了!涨涨见识,再拿分下载东西。。。啧啧,悠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2014-05-27):
以上讨论很受益!

网友:
1. PCB的阻抗是以横切面的几何形状来定义,是基于传输线的概念,把无限长的传输线细分为infinitesimal的传输线RLCG模型,自然与长度无关系。详细还请您复习一下传输线的相关资料。
2. Single-ended基本上没有75和90欧姆,阻抗太高难实现,而且50欧姆是基于一些原因下得出的折中阻抗值。详情得复习射频的相关资料。(驱动能力?阻抗匹配?价格?)
3. 特性阻抗其实就是传输线的瞬时阻抗,只不过它在一条控制好阻抗的传输线上保持不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