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问一个verilog代码编写问题

楼主(2013-01-18):
该如何实现一下波形,假设enable信号时输入信号(clk信号未画出):enable下降沿触发另一个信号finish,但是finish只持续了一个周期的时间,start信号同理。

网友:
鉴沿处理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鉴沿?

网友:
可以描述的详细点吗?我帮你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如上图所示
enable信号上升沿触发begin信号 但是begin信号只维持一个周期;同理enable信号下降沿触发end信号 但是end信号也只持续一个周期

网友:
做一个沿产生电路,对enable打一拍,取异或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麻烦说的详细一些好么。。?

网友:
既然有一个周期之说,那就是同步逻辑了。在同步中沿鉴enable不就行了。再对begin和end做状态判定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额 什么叫在同步中沿鉴enable??

网友:
我是新手,你这样写行不:
always @(posedge Enable) begin
  Begin <= 1'b1;
  if(Begin) Begin <= 1'b0;
end

always @(negedge Enable) begin
  End <= 1'b1;
  if(End) End <= 1'b0;
end

我没有测过,不知道行不行!你试试

网友:
上个有点问题,改进一下:
always @(posedge Enable) begin
  Begin <= 1'b1;
end

if(Begin) Begin <= 1'b0;

always @(negedge Enable) begin
  End <= 1'b1;
end

if(End) End <= 1'b0;

楼主:
回复 网友E:

   应该是不行。。。

网友:
“做一个沿产生电路,对enable打一拍,取异或就可以了!” 6楼说的很清楚了;

always(clk)
      enable_dly <= enable;

assign start = enable_dly ^ enable;

大概是这个意思,具体的再推敲一下;

网友:
我理解题目的意思是这样,enable上升沿,产生一个正begin pulse;enable下降沿,产生一个正end pulse

always@ (posedge clk)
   enable_dly <= enable;

begin =    enable & ~(enable_dly);
end    = ~enable &    enable_dly;

发帖忘了看楼上,跟楼上说的一样...
只不过把异或两部分分开,a&~b给begin;~a&b给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