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MIC13工艺下各层的资料

楼主(2013-01-19):
现在教研室要画一个W/L超级大的功率管。在画cell的时候不知道各层是干什么用的。有没有大侠整理过相关方面的资料分享下。

网友:
如果是SMIC13的RF&MS工艺下的话,没有很多的特殊的,只是多了一层ESDIO2的识别层,DRAIN端的话加SAB就可以了,按照ESD的rule画,建一个小的CELL,然后调用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