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自己写的模块做成IP核呢?

楼主(2013-01-19):
使用CORE Generator吗??

网友:
不是吧。

同样疑惑。。。好像只用ngc。

网友:
就是一个模块而已,想用的时候例化一下

网友:
同问。。。。。。。。
高手指点。。。。

网友:
可以用synplify编译成edf文件。
也可以根据不同的仿真器,编译器来做加密。

提供接口信号。。。。然后别人用的时候例化你的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fpga可以编成edf file,asic或者高级的做法直接编程gtech,当然,protect的verilog也是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2013-02-18):
如果使用的是ATERA的器件和工具,建议参考:
http://bbs.ednchina.com/BLOG_ARTICLE_24828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