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libre lvs 多电源问题

楼主(2013-01-19):
电路共f有3组电源地 ,DVSS33  , AVSS33  ,  VSSIO33
用PSUB2层 ,将与 AVSS33 和VSSIO33相连的衬底分别覆盖,只让与DVSS33相连的衬底不覆盖。
1.使用2006版本的calibre跑LVS 能通过(两个笑脸)。
2.使用2011版本的calibre跑LVS 不能通过(LVS rule一样),报的错误莫名其妙(报告子模块有连接错误,但子模块单独跑是没有问题的)
3.使用2011版本的calibre跑LVS ,修改LVS rule, 将包含 AVSS33  的子模块使用black BOX,也能通过。

现在的问题好像是2011版的calibre好像只能识别两个衬底,请各位版图高手指点,小弟是搞前端设计的。

网友:
lvs ground name里面填写了3个vss么,

换calibre 2009试试,是有可能不同版本calibre检查的结果有差别的,

明显2011的更加严格,

楼主:
请问lvs ground name只列出TOP的还是所有的(因为底层电源地名称跟顶层不一致),
还有这个项目是多方合作,最后希望用2011版验收,其实2006版的也没有什么问题都成功量产过,只不过这次是以其他合作方为主,该芯片还没流片过,想直接量产,要求有点严 。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从2008版直到2012版,LVS 严格性逐渐增强,2009版之前的版本不需要rule file 中定义 PSUB(默认)。
  2009版之后的版本需要定义PSUB。

网友(2014-12-14):
感谢LZ分享经验,解决问题之后把问题回复对帖子做个总结的必须点赞!

网友(2018-02-25):
I need 65nm GDS and mapping file to use on calib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