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punter tcl

楼主(2013-01-19):
使用encounter做布局布线时,想要把跑的tcl记录下来,方便调整与修改,到floorplan时,关于放置宏单元时遇到这个问题:
根据图形界面的操作而显示在encounter.cmd文件里面的脚本是
    setObjFPlanBox Instance  path/EEPROM x1 x2 x3 x4  这条脚本可以再UG里面找到。
但是还有另一种:
    placeInstance path/EEPROM x1 x2 R0  对于这条脚本在UG里面却没有。我想问下这两条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man placeInstance
help placeInstance

就知道了,要学会man ,help , 看fetxtcmdref.pdf 这个文档 ,UG里面没有 具体命令解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