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_irq_register 函数不返回

楼主(2013-01-19):
一个奇怪的问题,两个自定义外设,都带中断,一个可以正常初始化,另一个就不行,不知何故.有没有高手提供线索

楼主:
换了同一批的另一块板子就好了,难道是FPGA芯片的问题?

网友:
先在同一块板子上 反复测 确定是否是板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