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约束求助

楼主(2013-01-19):
在开发xilinx的FPGA时,约束一般情况下是不是只用布局布线约束,用XST综合时,只是在ucf文件中写约束。如果用synpliy综合时做了约束,那么这样在布局布线时,还需要做约束吗?这两个约束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XST 综合时完全不管UCF约束。它用的是XCF约束(假如你想去约束的话)。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sw_manuals/xilinx11/ug612.pdf

网友:
synplify约束后一般能传递到P&R,但有时不行,还没找到具体原因。为保险,还是都加吧....

楼主:
有所了解。谢谢诸位大侠。

网友:
只用过ucf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