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有时钟吗?

楼主(2013-01-19):
请教大家,SRAM有时钟吗?为什么我在有些书上看到SRAM不受时钟的控制,但是在FPGA中例化的SRAM的IP模块读写数据都是受时钟控制的?请大家指教

网友:
FPGA中的要有时钟,可以公用一个时钟,也可以分成写时钟和读时钟

网友(2013-04-16):
回复 网友A:

   我怎么感觉没有时序关系,只是有时钟而已。

网友:
有异步sram,只需要提供地址,不需要时钟的

网友(2014-09-04):
有的有时钟有的没有

网友:
区别异步和同步

网友:
同步的SRAM有时钟控制,异步的SRAM则没有。

网友:
不过现在看到的同步的多

网友:
就看是同步还是异步呗

网友(2014-10-14):
同步ram需要时钟同步,速度快,时序适合fpga的设计架构;异步ram不需要时钟,操作时序符合手册要求即可,适合mcu控制,相比同步ram速度慢

网友(2015-03-17):
原来如此,sram也分异步和同步

网友:
回复 楼主:

   SRAM内部是没有时钟的,只要满足地址、使能、数据的时间要求即可。FPGA控制SRAM时,输出的地址、使能需要用时钟同步输出。

网友:
同步速率快,异步慢吞吞

网友:
回复 楼主:

区分同步和异步sram,同步异步的时序不一样。同步的需要时钟,fpga中用到的一般都是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