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cts buffer 的命名问题

楼主(2013-01-19):
作cts时,一般插入buffer的命名规则是*__L??_I??,
我的设计出了以上的命名规则的buffer外,还有少量的buffer的名称是*__I??,请教一下cts时插入这些buffer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L 是level的意思, I是instance的意思,

icc通常叫GxxIxx ,  gate level ,

意思差不多, cts当然要插入buffer了要不然你做cts干么

网友:
这个可以看encounter对各种instance的命名规则,如果还不明白,请joemool在内部帮你打听

我以前遇到的情况是,
1)encounter CTS一般的命名是*__L??_I??,
2)为了平衡几个tree,会插入一些叫extr??的buf,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第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