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计算跨导时,栅氧层电容Cox值取多少

楼主(2013-01-20):
在NMOS电路中(一个NMOS管),计算跨导时,公式中的Cox取什么值?这个值怎么得到?
PS:Cox与Tox有比例关系,但是我计算时,得到的结果与拉扎维的习题答案不一样,这是为什么?

网友:
每个例子都不一样,一般工艺文件中就有,但拉扎维的习题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A:
(介电常数*8.854*10e-12) / tox
用这个公式,工艺不同tox不同,一般sansen认为 tox=Lmin/50 但是也不尽然。

网友B:
Cox=εr*ε0*S/tox;
ε0=8.85*10^(-12),真空介电常数;
εr=3.9,二氧化硅的相对介电常数;
S是单位面积,一般取平方微米;
tox是唯一和工艺相关的,自己从model中找吧;
这样算出的数值应该和仿真比较接近;

网友(2013-06-25):
回复 楼主:

    看看分析过程是否对,结果是手算的,有差别正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的

网友C:
一般而言,对于0.5um的工艺,Cox大约是3.4fF/平方微米,L越小,Cox应该以同样的比例增加。

网友(2013-12-21):
小弟也遇到同样问题,求大神降临

网友:
手算可以取粗略的值

网友(2014-04-11):
好像是一个工艺库 Cox的值就相对是固定的;

网友(2020-02-17):
引用 网友B:
Cox=εr*ε0*S/tox;
ε0=8.85*10^(-12),真空介电常数;
εr=3.9,二氧化硅的相对介电常数;

单位面积怎么理解的

网友D(2020-06-24):
引用 网友C:
一般而言,对于0.5um的工艺,Cox大约是3.4fF/平方微米,L越小,Cox应该以同样的比例增加。 ...

cox不是单位面积的电容么?怎么与管子的L有关系了?0.5um的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D:
cox不是单位面积的电容么?怎么与管子的L有关系了?0.5um的工艺

我实际仿真管子时发现Cox确实与L有关,但是目前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22-02-26):
到底是为甚不一样啊
求解答

网友:
因为最小L和TOX 相关,所以会看到cox于L相关。Cox是单位电容,和器件面积无关

网友(2022-12-21):
Cox=Eox/tox,前者计算大概3.45x10(-11) F/m, 后者书上是不是给了1nm

网友(2023-06-03):
引用 网友A:
(介电常数*8.854*10e-12) / tox
用这个公式,工艺不同tox不同,一般sansen认为 tox=Lmin/50 但是也不尽然。 ...

这个应该是相对介电常数,介电常数就直接除以tox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