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各位用Formality做RTL和综合后网表的问题,跪求啊!!!

楼主(2013-01-20):
以下是我拍了几张log文件的照片。图1~5都是警告,基本都是报把这些模块识别为黑盒子,图6报出来的好像是SVF文件中的信息识别无效,“Status:rejected”。图7~9三张我是找了其中一个关键模块“VideoAdd_To”为例,在导入修改设计综合后网表,设置顶层后,就会报出这些警告,但是可以看出,Formaliy就把这样的关键逻辑模块设为黑盒子,而且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导致最后unmap的点有90多万,而实际的比较点才4万多。我另外也尝试过,将参考设计和修改设计都用综合后的网表,结果仍然会将那些关键模块自动变为黑盒子,这就是问题所在,麻烦各位大侠帮我看看,谢谢了!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9

网友:
好像没有把综合用的库读进去啊

网友(2013-02-22):
应该是读取svf失效了吧,rtl到网表的那一步需要读取rtl一直到对比网表完整的svf文件,里面有反转信息。
还有formality对比的时候,一般只比较数字逻辑,模拟ip是需要用其它的手段或者方式去验证的,fm最好只验证数字逻辑。所以模拟ip部分formality就会自动创建黑盒子。我以前也遇到过很多点不匹配。有一次我做fm,只有1000个点匹配,但是后来查出原因是svf文件的问题,改正之后,就有10000+的点匹配上了,我估计是svf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3-05-13):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查到了SVF的什么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读取后端的网标的时候,fm说ANTENNA没有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FM在读取我后端给的网标的时候,报错说在.db文件里面没有ANTENNA这个cell请问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