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版本的ic5141怎么安装啊?

楼主(2013-01-20):
不是那个4cdrom的安装包,新搞到的一个版本,没有setup.sh,不知道该怎么安装?

网友:
是不是已经安装好的,直接解压就能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还需要配置哪些环境变量呢?

网友:
#######################
# IC5141
########################
export CDSHOME=/home/pm/tools/IC5141USR5
LD_ASSUME_KERNEL=2.4.1
PATH=${CDSHOME}/tools{CDSHOME}/tools/bin{CDSHOME}/tools/dfII/bin{CDSHOME}/tools/pvt/bin:${CDSHOME}/tools/plot/bin:${PATH}
PATH=${PATH}:${HOME}/bin

把以上内容复制到家目录的.bash_profile里,找到此版本的lmgrd指令(应该在哪个bin目录下),然后执行xxx/lmgrd -c xxx/license.dat(xxx分别为lmgrd指令路径、license.dat存放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