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译码器,毛刺

楼主(2013-01-20):
本人简单的写了一个3 8 译码器,前仿没有问题,用DC综合之后,对网表用VCS进行仿真时,出现了毛刺,如下图。
解决:觉得自己的代码可能有问题,所以找了一本书,在上边找了一种译码器的新写法,主要如下:
always@(en or addr)
begin
  if(en)
   out = 8'b0;
  else
    case(addr)
    3'd0: out = 8'b0000_0001;
    3'd1: out = 8'b0000_0010;

   endcase

end
对比两个代码综合后的电路,结构基本一样,仿真也是有毛刺。

求大师们指教。谢谢

楼主:
顶起,求大神,求版主

网友:
组合逻辑,毛刺正常

网友:
用门电路很小心地用手工搭建,或者可以避免毛刺。

网友:
如果改用时序逻辑就不会有这种结果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打算用时序逻辑解决此问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