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xilinx fpga I/O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3-01-20):
由于一些原因,要实现这样的电路。

在fpga上实现电路A,再把电路A的所有信息,包括布局布线,复制,平移到fpga上的空闲地方,生成电路B,C,D......
复制平移这一步,转成xdl之后,用脚本比较容易实现。
但是在I/O这里,每个电路的输入其实一样的,可以共用I/O,但是想不出一个简单的办法实现

求方法

网友:
搞不懂你要干什么 但是我感觉你把FPGA和C语言等软件搞混了
你是例化多次子模块 还是 资源重用

网友:
同上 没看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做是为了布线
比如信号a通过路径1到达输出,信号b通过路径2到达输出。路径1,2在fpga里布线长度走向之类的,肯定是不相等的。
完整的复制一遍布局布线的信息,让a通过路径2到输出,信号b通过路径1到输出。
这样虽然会用两倍的资源,但是负载基本均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可以靠约束解决,就算根据你说的这么做,由于温度等原因,延时也不可能绝对相等

网友:
想法很好,实现很难

网友:
这个还是很麻烦的吧,但是依靠约束可以达到大致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约束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