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RF的实现

楼主(2013-01-21):
SMIC18的库提供的RF文档中只给出了single port和dual port的,那么如果是双端口读,单端口写的需要怎么生成呢?这个问题想了挺久,没有弄懂啊。求指点,谢谢了。

网友:
dual port难到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吗?
是不是要2 port read + 1 port write?

一般如果ram compile不支持的话,你没有办法
要么选其它家的,要么花钱向他们定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读的有两个写的有一个,因为很多CPU都是这样使用寄存器文件的。   谢谢版主,那我还是考虑在fpga上实现吧。

网友:
两个读不能做个外围逻辑,和在一起读?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测是不行的。和ram差不多,端口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