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SO14443 A多速率智能卡芯片解码器的设计验证结果

楼主(2013-01-21):
ISO14443 A采用了100%ASK调制和改进的Miller编码作为阅读器-非接触卡芯片数据下行的传输标准,采用100%ASK的调制,简化了ASK解调电路的设计,基本上在ASK包络检测的基础上做变压检测既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改进的Miller编码自身包含了时钟,因此,即便在100%调制没有13.56MHz载频振荡时钟的情形下,数据也可以被正确接收。因此,在克服了改进Miller解码器的基础上,设计的非接触卡ASIC相比较于B型产品,有些优势,很多文章都做个表述,不在这里赘述。
升版后的14443 A除了将数据速率从106Kbps提升到212、424、847(8)kbps以外,在高速度下,ASK调制系数也不总是100%,而是允许Pause期间有较强的信号。仍然,和B型10%的ASK调制系数相比,解调还是比较容易的,难点仍然在改进的Miller编码解调方面。在106Kbps时代,一些ASIC的解码器涉及根据对载频脉冲的计数采用人为溢出办法,恢复不太精确的码位时钟(ETU Clock)。在106Kbps码率下对Pause宽度的适用性不好,外特性的直接体现就是阅读器的兼容性不好。在212-847kbps的高速端,由于计数器长度(847K=fc/16)的影响,主动溢出的方法基本不能实现正确的解码功能。
提交的发明专利申请201310018338.5采用类似“游标卡尺”的功能电路,能够得到50%占空比的ETU Clock;将恢复的ETU Clock边沿和阅读器Pause信号的边沿错开了1/8个ETU ClOCK,从而很好的实现了106Kbps-847Kbps的数据解码;解码输出的不归零数据也和Pause的边沿错开了1/8 ETUClock,对不同的Pause宽度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有效抑制电源的毛刺干扰。该技术对我国的高端双界面银行卡芯片产业将是很大推动。
验证的设计采用0.18um CMOS工艺,芯片内部电源采用1.8VDC设计,可提供样品评估Die。106Kbps部分解码的不归零数据信号和ETU Clock展示如下:

楼主(2013-02-27):
回复 楼主:
高速率的数据恢复时钟何不归零码数据(212Kbps、424Kbps、848Kbps)的测试结果。

网友(2015-02-06):
回复 楼主:

   你好!    我们现在也在做848kbps高速读卡项目,想向你请教下:
  1. 848k的读卡速率对天线有没有什么要求,现在同一个天线读106k很稳定,但是读848k很容易失败。
  2. 是不是一定要靠改软件来实现848k读卡的效果?只靠调天线参数有没有效果?

谢谢!

楼主:
对于天线网络来说,首先要有足够的带宽能够通过848Kbps信号,可以使用3dB衰减来理解带宽,就是13.56MHz的上下行频带+/-848KHz频带内,相对于13.56MHz的增益,不低于3dB。但是,带宽的增加会损害能量耦合效率 - 调谐程度越高,耦合传递能量的效率越高,反之,调谐程度低,能量耦合,从阅读器天线传递到智能卡天线的能量就少。这个差距有多大呢?在无限传输能量领域,效率可以高达90%,但是那个带宽很低,基本上就限制了数据传输;在智能卡(ISO14443)领域,能量耦合传输的效率在千分之几~百分之几之间。在现有的有载波幅度调制体系下(大概对应2006年的ISO14443规范)为了满足更高的速率,要求芯片有更好的低功耗特性。
具体到特定的设计,可以将芯片内部的调谐电容、芯片工况下的负载(可变的)使用集中参数的电容和电阻来模拟,和天线构成网络,使用网络分析仪来评定天线网络的带宽,进一步,可以使用调制数据的信号,观测数据在传递网络中被抑制的情况。-- 当然,仅靠计算,也可以知道一、二。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11年,ISO14443已经升级到VHBR了,目前NXP的水平是:收20.34Mbps,发6.8Mbps;ST和AMS等的水平:收6.8Mbps,发3.4Mbps。以ASK模式的智能卡估计在3~5年内就会被淘汰。

楼主:
回复 网友A:

czx08您好,我在您的帖子后面作了回复,但是没有使用回复模式。到848Kbps的通信是比较考究的,要融合磁耦合能量传输效率与通信带宽、芯片的低功耗设计以及解调和解码器的设计。特别是解码器的设计,在106Kbps时代,可以对Pause的边沿处理不需要特别仔细的考虑,但是到了848Kbps时代,一个数据为只有16个时钟脉冲,1/4的pause为宽只有4个载波振荡;考虑到Pause不再是100%的ASK调制,而是40%~100%的ASK,电路就要复杂很多,有多方面的考虑才能实现兼容性好、稳定的双向848Kbps通信。从我发文的内容和图片上,我们的设计可以承受Pause边沿+/-12%~+/-23%的不稳定,都能够正确地解调和解码。Pause的边沿问题可能是阅读器本征(厂家多,电路板实现差距大)的,也可能是传输过程造成的(带宽等问题),也可能是ASK解调带来的。实现这个技术,我们申请了多个发明专利,近期较早的将获得授权。如有可能,我们可以通过设计等方式协助贵单位实现该产品的设计。我们可以提供射频模拟部分(AFE)的样片,便于合作方的设计和调试基带。我的单位是: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邮件:luxiaodong@ime.ac.cn(个人介绍 - http://sourcedb.ime.cas.cn/zw/zjrck/201111/t20111116_3397054.html)。如有促成合作的可能,将不胜感谢。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开拓资金渠道,进行下一步VHBR的研究。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   你是说一定要在NXP的方案上再添加其他电路,才能实现848k的读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了解一下您那里是作阅读器还是做智能卡芯片。如果只做阅读器,采用NXP、EM等套片,还是很简单的,除了按照芯片的应用笔记(Application Notes)一步一步落实之外,剩下的就是团队成员的基本功底了,也就是单片机系统(一般是这样,特殊的可能是智能手机平台,大同小异),没有什么困难的。如果要设计芯片,那么碰到问题就不是一两句话能解决的了。从天线匹配、信号耦合、放大、整形、电源稳压、POR信号、时钟恢复、解调、解码,乃至信号负载调制发送等整个芯片的射频模拟前端(Analog Front End)都需要仔细推敲。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是做读卡器的!采用NXP的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按照NXP芯片的手册和应用指南,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啊?非接触卡也是NXP的?如果有NXP的阅读器芯片Kit作为参考,验证了非接触卡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可能是NXP芯片阅读器天线的问题或者单片机系统实现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我们觉得硬件和软件都可能有问题,现在还要从芯片寄存器的配置着手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有情况能通信的话,试一下改变NXP阅读器芯片的一些寄存器的参数,比如调制深度之类的,测试比较各参数下的性能;如果仍不能获得显著的改善,则更可能是单片机系统的硬件问题。因为,相关的参数,通常在一定的范围内都应该很好的工作。对于硬件问题,建议在典型的寄存器参数配置下,通过改变访问距离,是用示波器观察关键信号的变化,或者可以发现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2015-04-08):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楼主。在做读卡器芯片时,接收到的包络信号通过ADC转换后产生4bit宽度的接收信号,如何对4bit接收信号做解码产生通常的副载波的信号波形。
4bit的信号输出频率是6.78M。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会有6.78MHz呢?包络应该就是848KHz子载波频率啊?

网友(2015-06-23):
中科院的牛人难怪的,受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老大,我读的是iso14443 2008版本,PCD在低速和高速时发送的都是改进的miller码。您那儿有最新的spec能贴出来,share一下吗.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http://wg8.de/wg8n1854_Disp_of_Comments_on_FCD_14443-4_FPDAM2_VHBR-ASK.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