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小批量量产的问题

楼主(2013-01-21):
1.芯片生产出来后,小批量测试的作用是什么,用多少颗芯片做小批量?
2.可靠性测试是在小批量之前进行的还是同时进行?

求大神回答,不胜感激

网友:
小批量测试就是为了继续发现问题的,出现错误的概率更高,特别是有些设备要测环网、链网的。一般我们都是20块或者40块这么测。
这个不好说,我们是在小批量之前测

网友:
我认为小批量测试就是测出芯片工艺上的缺陷
可靠性测试应该同时进行
个人见解

楼主(2013-05-17):
谢谢两位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