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MC的小问题

楼主(2013-01-21):
求科普~表中的BV是什么参数?

网友:
基底电压?不知是不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麻烦您说得详细一点,作用之类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胡扯啊,是breakdown voltage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哪些参数和这个值关系比较大呢?
MMC厚度之类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就是个MIM平板电容么,跟介质层的耐压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