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直流失调 起振

楼主(2013-01-21):
以上是我做的一个55dB的运算放大器,A为主运算放大器,BRC 构成了DCOC模块,来抑制直流漂移,我在A的输入端加了一个差分的正弦信号,做瞬态仿真,输出波形如下:

请教大神,为什么在输出端会出现一个出现了一个突起,但是过一段时间又恢复正常了,求指点!!!

网友:
可以參考這cadence simulation example FVofDiffOpAmp_wp.pdf. 分析stable.

cadence differential op simulation

网友:
Is that periodic occurrence?

网友(2013-02-25):
回复 楼主:

    ··最近也在做DCOC的电路  你运放的增益和相位特性曲线是怎么样的??

网友:
好像是有轻微的震荡

网友(2016-03-25):
做一个dft分析,看频率分量,结果就比较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