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ICC,PAD

楼主(2013-01-21):
错误描述为:
error:cannot inherit location from pad pin "in_read/PAD" to port 'read' because this cell in_read is not a real pad cell. please check the library...(PSYN-117)
错误都是类似的,我的port是start stop_p clk rst read out,PAD是在rtl级例化的如HN_ICUD  in_read(.PAD(read),.C(read_net)),请问是怎么回事啊?谢谢啦。错误是在create_fp_placement时报的。

网友:
看起来像是PAD库单元HN_ICUD有点问题,没有物理库或库有点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我物理库是有的,但不知道有不有问题,在check_library时会报logic库和物理库不一致的错误,如下:
是pin mismatch的错误,不晓得有影响不,
我是新手,这个搞了我一天了,感觉很无助,谢谢你。

网友:
这个Error看起来没有问题,不影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错误的相关描述,你看下有用没。

网友(2017-03-20):
我在跑placement_opt时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无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