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验证如何设置关心PORT名而不在乎NET名?

楼主(2013-01-21):
两电路同层次模块内有同名时,用Calibre 做SVS验证时会报错,如何设置只关心PORT名而不在乎NET名?

楼主:
回复 网友A:

    HOW?

网友:
回复 楼主:

   出cdl netlist的时候net name的优先级要高于port的,你可以做个实验,做个schematic,然后同一个net让它的net name和port name不一致,出来cdl网表看看。

网友:
这肯定不行啊,改了吧,迟早过不了lvs的,

网友:
试试看用lvs box设定黑盒,因为黑盒只check 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