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积分算法会改变信号幅值吗?

楼主(2013-01-21):
对一个正弦信号进行积分运算,运算结果的幅值与输入正弦信号的幅值是否相等?

网友:
任何运算器都具有放大信号作用,根据芯片手册,条件外部电阻比例,可以实现输入输出1:1

网友:
相等相等相等

网友:
我记得是
如果是sin(t+a) 对t求积 是不会改变幅度的
但是sin(at+b)那么就会了

网友:
在采样率不变的情况下,离散定积分的运算结果和参与运算的采样点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