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需要线载模型吗?

楼主(2013-01-21):
问问,apr后提到的寄生参数反标到网表后,做PT的SAT的时候还需不需要设置线载模型啊?以及wire load mode?和operation???

网友:
不需要,wireload model在后端不需要了

网友:
不需要wire load model 和 wire load mode
但是依然需要operating condition

网友:
spef都有了 RC network已经考虑了 就不要wire load model了

网友:
wire load model 是 DC后做粗略的power分析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