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做spef抽取时遇到的一个warning

楼主(2013-01-21):
Warning内容如下:

3 nets will be ignored in Native Extraction. The name of nets are saved in RFISS_IN2_D.opennet. Run extraction with '-specialNet' option if the design contains special routes. If '-specialNet' option has been used, these nets are either open, or have polygons or other shapes which are not supported by Native Extraction engine. You can use QRC extraction to extract parasitics of these nets. Use 'verifyConnectivity' command to determine the physical openness of these nets

这三个net是我在route之后做手工删除并重新连线的,线的attribution工具自动设成fixed。但是我手工改为了routed

我的encounter中的命令为
extractRC
rcOut -spef design.spef

求助解决办法?

楼主:
顶一个,急求。

网友:
verifyConnectivity啥结果呢?

为啥用encounter出spef呢?就因为starRC那个map没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encounter出spef是因为想要比较下各个工具的spef谁最准确,或者最悲观些,然后在pr的时候的timing结果和pt分析的结果比较下,知道哪个路径可能encounter的timing分析不够悲观等等。

我试过xrc,encounter,和starrc。

版主这个encounter的问题有方法么?我是用capTable做的,也想试试用qrc但是貌似file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native的肯定比较粗糙,但是速度快些。
可以肯定的是,encounter的native的抽取肯定比signoff标准的精度要低一些。
很正常的。

QRC是candence的signoff的标准工具。
starRC是s家的signoff标准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 我明白这些工具的区别,了解用capTable抽spef的精度不准确,但是因为工艺是250nm的,所以没有深究用谁的好。

请问,如何处理如题的那个warning?

网友(2013-05-15):
lz解决了吗?
想问问你在抽取spef文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选项可以抽取max和min这两种情形的?
我现在只生成了一个spef文件,然后准备导入pt里,但是不知道如何去生成max和min的sdf文件,你能否回答一下你的做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命令应该可以搞定max和min,我抽的是typ的,工艺厂没给另外两个工艺的captable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说一下你在encounter里抽取typ下的spef吗?说一下你的运行指令吧,简单举个例子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extractRC+rcOut
貌似这样吧,不记得了。

网友(2013-09-16):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搞定了吗?怎么抽取best 和worst两种情况下的spef文件啊?

网友(2014-09-06):
starrc抽取的寄生参数文件spef,给PT,PT提示说很多于的节点不识别,这是为什么?如何处理呢?

网友(2015-04-28):
请问encounter怎么提出.spef文件啦

网友:
手工划线的时候按e,打开一个窗口,设置force regul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