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 程序编写问题

楼主(2013-01-21):
我写的一个电流缩小的逻辑功能~问题是他报错的地方是 最后的 end
说是语法错误,这是什么情况?有没有人 遇到过啊?

另外 还有一个问题,怎么用VerilogA来实现软启动的逻辑功能呢?

网友:
是不是找不到与最后那个“end”对应的“begin”呢?
能不能将软启动的逻辑功能描述的详细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启动 主要就是实现上电的时候 平滑缓慢的启动就可以,VDD供电时5V,得到的输出是缓慢提升的电压。电路仿真的结果就是下面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 (59.5 KB , 下载次数: 3 ) 刚才没传上图,从新发一个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

网友:
那就用transition语句,把上升时间加长就不OK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晓得了~开始没想到~嘿嘿~
另外 还想问下 想要写一个带有滞回比较功能的 过压保护电路的代码 这个怎么写?
就是说 输入电压超过6.6V时,输出为高电平,而当电压低于6.27V时保护状态才会消失,电压才会恢复低电平~
这个 要怎么实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