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gainboost中的doublet的问题

楼主(2013-01-21):
请问doublet中的zero和pole那个稍大些,看推导zero稍大些,但是Sensen的书上说pole稍大些?到底哪个稍大些?

网友:
应该是极点频率更高些。
如果先零点再极点,CL和cascode并联的阻抗会更低于CL的阻抗。然而实际上cascode零点引起的高频阻抗呈纯电阻,所以并联后的阻抗应该更接近CL的阻抗,所以感觉应该先零点,后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