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 参考电压的确定

楼主(2013-01-21):
请教:
Sigma-Delta ADC中采用1bit的量化器,反馈回来的参考电压是如何确定的呢?
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电源地比较干净
直接用电地反馈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用电源和地的话,有可能会使得系统级内部积分器摆幅过大,造成电路级积分器的饱和。
    难道是用matlab仿出合适的反馈参考电压?
    请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no no
反馈是负反馈,反馈大了怎么会饱和呢?

网友(2016-01-25):
it is usful, tks for sharing it......

网友(2020-03-26):
VDD /VSS should be 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