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cadence数模混仿

楼主(2013-01-21):
第一次接触cadence数模仿真这个东西,之前看过一些教程,讲的是在ADE环境下,调用AMS的仿真器进行仿真,但是设置的过程中,出现了几个问题如下: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E6%A1%8C%E9%9D%A2/model%20library%20setup.bmp

model library setup中完全没有类似教程中的.scs文件,这个是否一定要选择,对仿真是否有影响呢?
第二个问题是:
在选择netlister and Run option的时候出现This will remove the current netlist data, to save previous data,change the simulation run directory.
这个要怎么解决呢,请各位大大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1.要仿真必须元器件模型,一般由代工厂提供,.scs文件
2.基本上EDA软件都是英文版,这么简单的英语也不懂吗?

建议你看看集成电路设计方面的资料,了解设计流程。

楼主:
回复 2# lodestar6666 可能是第一次接触这东西,刚开始有点不了解,。scs的问题已经明白了,教程里头确实讲的比较清楚,可能版本问题导致有些步骤中的选择不尽相同。

楼主:
做cadence的数模混合仿真,在前仿真中是否可以不用工艺库呢,如果不用的话,像MOS管是怎么识别的?

网友:
不用工艺库怎么仿真?参数从何而来?建议先多问问周围的人,不然摸索起来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