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得到一个零温度系数的电阻,使阻值与温度无关

楼主(2013-01-21):
怎么得到一个零温度系数的电阻?使阻值与温度无关。是采用负温系数的电阻和正温系数的电阻吗?如果采用这种方法,分别需要那种种工艺的电阻?

网友:
用R1 n+ n- R=a TC1=b TC2=c 就可以生成一个温度相关的电阻。
里面的TCx是x阶温度系数,表达的意思就是:
R1=a*(1+b*Δt+c*Δt^2)。其中Δt=电路温度(.TEMP XX)-室温(25℃)

楼主:
回复 网友A:

   R1 n+ n- R=a 是什么意思,能否解释的更清楚些呢。多谢。R1是什么工艺的电阻?

网友:
这个是hspice里面基本的元件,Rxxx表示的是电阻。R1是电阻名,n+、n-分别是电阻的两个端口,R=a表示这个电阻的阻值是aΩ。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工艺。我碰到的好几种工艺电阻大概都满足这样的特性,就是poly电阻是负温度系数,DIFF扩散电阻是正温度系数,你从工艺库里面去找到相应的电阻,仿真他们的一阶温度系数,找到温度系数,你就可以将他们以合适的比值串联得到0温度系数的电阻,当然,由于二阶温度系数的原因,出来的电阻随温度的曲线应该类似于一个抛物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

网友:
若有一固定頻率,有可以產生和溫度關係非常小的等效電阻,參考此一文件SWITCHED CAPACITOR CIRCUITS.pd ...,因為片上電容溫度係數相當的小.

SWITCHED CAPACITOR CIRCUITS.pdf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

网友:
这个不可能完全零温度系数的,你的要求要更具体一些,比如温度系数要求小于多少,然后去选合适的正温度系数和负温度系数两个中和一下

网友(2018-09-19):
多谢,很有帮助!

网友:
电阻的正负温度系数可以在工艺库文件里面查到,然后每个类型的电阻有一阶和二阶值。自己算一下,然后在仿真就好了。

网友:
用正温度系数的和负温度系数的按比例串联

网友(2018-12-25):
好几种工艺电阻大概都满足这样的特性

网友(2021-08-06):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工艺。我碰到的好几种工艺电阻大概都满足这样的特性,就是poly电阻是负温度系数,DIFF ...

请问您是做工程吗?这个如果直接做工程会影响很大吗

网友(2022-09-01):
正温度系数的和负温度系数的按比例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