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一个复制粘贴的问题

楼主(2013-01-21):
在画layout的时候 想要复制下层cell的东西到上层 比如label啊 一条path线啊 我能不能直接按X键到下层cell 然后按C键copy 再shift+b返回到上层CELL  然后粘贴
这个可以实现吗?如果需要skill实现 需要往哪方面去想啊

网友:
很简单的,y和shift y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下你的y键是干嘛的不?我的快捷键y是make cell

网友:
我一般是打开两个窗口

网友:
先按C复制,将要复制的东西拖动起来,然后按B退到要粘贴的那层,按shift y 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y是Yank,相当于切割的意思吧,shift+y是粘帖,我这边也是这样设置的,至于你的就要看快捷键是怎么设置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C键只能在同层操作吧 到上层CELL之前COPY的就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shift+y 就会出来啊

网友(2018-08-15):
list("<Key>y"             "leHiYank()")
list("Shift<Key>y"        "leHiPaste()")

网友:
RE: 关于一个复制粘贴的问题

回复 网友D:

我试了,不行。请你看看你的shift+y 是什么命令,谢谢。

网友:
开两个窗口会好一点。

网友:
我一般就是copy window

网友E:
亲测,Yank 模块,然后返回上一层paste可行。可以直接把模块复制上去。

网友(2018-11-06):
为什么Layout时shift+c切割操作不了?

网友F(2020-06-29):
引用 网友E:
亲测,Yank 模块,然后返回上一层paste可行。可以直接把模块复制上去。

你好,我这样做复制出来的层次是散的呢,是我操作不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这样做复制出来的层次是散的呢,是我操作不对吗

你要先选中模块,然后Yank,这样就能直接paste模块上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这样做复制出来的层次是散的呢,是我操作不对吗

你操作是对的,层次就是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