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在ICC中comb和fishbone方式区别

楼主(2013-01-21):
大家好,请问在ICC中comb和fishbone两种布线方式,有什么优缺点,最好能详细点哦,谢谢了……

网友:
fishbone应该是mesh吧,用的少,

comb是传统的clock tree了,

楼主:
楼上说的对,ICC中的Zroute支持Balanced、Comb和Normal三种布线方式。而在clock mesh设计中只支持fishbone和comb方式,我是想了解一下clock mesh中这两种布线方式在引起的时钟偏差和线长有多大区别。因为本人做了这两种布线方式的实验后,发现针对不同网格中单元数目的不同,两种方式各有优缺点。所以想请教这方面的大牛家,希望能给出一个更加较详细的比较说明,谢谢……

网友(2015-07-28):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教下,clock mesh和传统的cts相比,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优点,skew比较小,ocv影响小。
    缺点,瞬间功耗很大,占用比较多走线资源。

网友:
回复 网友C:

优点中的两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skew可以小呢?

其实我对clock mesh这个概念还不是很了解呢,它是将clock tree做成类似power mesh那样横纵交错的网络了吗

如果是的话,为什么ocv影响可以小呢;我记得ocv影响要小的话,必须common path长一些才好

网友:
我记得ocv影响要小的话,必须common path长一些才好
---
fish bone 的最后都是相同一个net , 都是common path ,所以...

网友:
表示没有用过fishbone,clock mesh, 不知道好坏,都是文档上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