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hspice宏模型的问题

楼主(2013-01-21):
我看很多介绍某个器件的hspice宏模型的文献中都是绘制一些电路来仿真该器件的电学行为的,请问在哪个软件中绘制这些电路并对其仿真呢,是在cadence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hspice不是写网表的吗?我用cadence画电路图然后仿真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hspice可以仿真的,在终端输入hspice xx.sp ,xx.sp是你写的激励网表文件,就可以了,输出的文件用波形软件看。

网友:
1. you can use cadence or workview to draw schematic
2. output netlist (.sp) for hspice simulation.

网友(2018-12-04):
You can find workview office, just take some care when activating the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