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GC中响应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3-01-22):
各位大侠好,最近在看AGC方面的资料,看到AGC的响应时间,说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AGC电路既能跟得上输入信号振幅的变化速度,也不会出现反调制现象。
    请问,这个反调制现象指的是什么?怎么理解?
    谢谢各位了!

网友:
····AGC响应时间太短 引发过调制··使得最后的波形变成类似于AM调制后的形状···
              纯属个人理解

网友:
时间常数过短 控制电压会有纹波 对VGA就有反调制作用了

网友(2016-03-27):
谁明白给讲的清楚点。

网友:
不懂不懂

网友(2020-09-23):
一般在满足平滑慢衰落的条件下,环路稳定时间要远大于信息的调制速率,要小于该通信体制定义的功率变化速率,
不能太短也不能太长,以免因为环路稳定时间太短使得环路随输入信号的包络变化过快而引起频率失真导致误码;

网友(2023-08-16):
谢谢分享,请问大佬们有关于反调制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