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llast resistance是什么?

楼主(2013-01-22):
如图所示。
我的理解是,栅极GGNMOS的栅上接一个电阻。
另,方法2:减小沟道长度的下限是"hot-eletron degration of the output driver"
怎么理解?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esd cell layout中,我们通常是增大drain contact to gate spacing, 其实就是增大了drain端的电阻,同时增大了drain端diffusion的面积,所以这个drain端的电阻就叫ballast resistance

拙见而已,欢迎指正,谢谢。

网友:
同意斑竹,ballast resistance应该就是所谓的镇流电阻,增大DCG。
另外,lz书的书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正解,如下图。
后面还说由于silicided technology,GGNMOS的作用已大不如前。
但我们基本上还是这种结构,只是在ESD保护管那里加了SAB(silicide 阻挡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Basic ESD and IO Design_Intel_ok.pdf》
有点大,上传不了,论坛上也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esd cell layout中,我们通常是增大drain contact to gate spacing, 其实就是增大了d ...

版图中是指拉大drain底下的OD吗?然后drain的金属离poly gate远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