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时钟馈通的问题

楼主(2013-01-22):
各位:      本人最近在做一个采样保持电路,在时钟跳变时,由于开关管(用的NMOS管作开关)的时钟馈通效应,输出信号在时钟边沿发生了很明显的跳变,请问采用什么方法解决或尽量减小时钟馈通效应?谢谢!

网友:
时钟边沿应该是电荷注入吧?

试试 bottom-plate sampling,对这俩种干扰都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