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求助

楼主(2013-01-22):
我按教程装完calibre,用的系统是centos5.6,license都可以运行,但是calibre在运行的时候 弹出waiting for layoutviewer to export cell后就不再往下运行了,但是我到处GDS后,直接运行是可以的。请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是不是calibre的选项没有设置好

楼主(2014-04-22):
这个问题还是木有解决

网友(2016-01-06):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哎!

网友(2019-07-06):
挖贴一波,请问有没有人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是用GDS可以跑,用GDS导入的版图跑,就卡在这

网友B:
版图和原理图要放在一个地方,然后要把layout那个勾打上啥的。

网友(2021-03-25):
引用 网友B:
版图和原理图要放在一个地方,然后要把layout那个勾打上啥的。

这方法可行,多谢了!

网友(2024-08-30):
引用 网友B:
版图和原理图要放在一个地方,然后要把layout那个勾打上啥的。

请问是哪个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