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使用XL功能的时候自动退出

楼主(2013-01-22):
我现在用的6.1.5的版本,virtuoso 在使用XL功能的时候,刚开始是好的,可是画一会图就自动退出了(时间有时长有时短),layout也不会被保存,很是郁闷!有米有人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用的61,最近经常遇到,突然就全部自动退出,还要重新将所有terminal开一遍,郁闷死了,还是要养成不时保存的习惯。有时还会卡死,点击哪儿都没反应,只有强制结束进程。同求高手解答!!!

网友(2013-06-30):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一打开工艺库里的版图就自动退出,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操作系统与ic61的兼容问题,查看下log文件,有可能会有报错信息

楼主:
每次错误的log都不一样的。我现在找到了一个不是解决方法的方法,layout在强退的时候,会在layout文件夹下面留下一个文件名是layout.oa- 的文件,会保存最后一版的layout,没保存的也有

网友(2013-12-21):
我画电路图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另外请问下各位大神,最近在学这个软件,一个月了,还不怎么会上手,想问下有什么教程可以发下吗? 之前下的教程都是老版本的还是英文的....呜呜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请问下您是怎么学习这个软件的啊。。。老是上不了手。

网友(2015-04-24):
同样问题

网友(2023-03-21):
同样问题~~

网友:
同样问题 ,用了615 617 618也是layout xl用一段时间后 卡住闪退 ,但是我看cds.log只显示最后操作记录没有报错

网友B:
BUG,我们更新后就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UG,我们更新后就不会了

请问是什么bug呢?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同事们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