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RHEL4 硬盘安装找不到硬盘 怎么回事

楼主(2013-01-22):
安装RHEL4 硬盘安装找不到硬盘 怎么回事

网友(2013-08-25):
后来解决了没有?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去网上看了下,猜你的硬盘接口类型应该是sata.这个要在bios里设置IDE兼容模式。

网友:
RHEL4 太老
new hardware 都可能會出事, 不是 SATA riad driver 就是 EFI BIOS
efi bios 得調 legacy mode ..但是以前發生過裝一半會出事 ..
或裝起來會開不起來

後來換 centos 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