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封装设计软件是什么?(可以设计堆叠封装)

楼主(2013-01-22):
我记得cadence有一款软件是可以设计芯片封装的,可以设计几个 chip 堆叠封装的软件,请教各位是哪一款啊?

谢谢!

网友:
sip 也就是spb

网友(2013-03-06):
楼主也在学封装设计吗?Cadence 里面的SiP软件可以做封装基板设计,可以做堆叠封装。方便的话加一下1092614868 讨论讨论

网友:
可用APD,很多都用APD!

楼主(2013-04-27):
回复 网友A:

    也没有在学,只是一直在做很简单的封装,都不用自己设计,直接连几根线就可以了。但是最近要用到多芯片封装了,想试试有什么专门做这个的工具。

网友(2015-01-09):
回复 网友B:

   candense

网友:
cadence的apd可以,目前主流的就是用这款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