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难道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在spectre中查看较大的波形文件?

楼主(2013-01-22):
我发现在spice中,波形文件都是分个存放,一个节点一个文件。但是在spectre里面瞬态波形都保存在一个“tran.tran.trn”的文件中,

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办法查看较大的波形文件办法木有?或者有不有办法染spectre也分别存放各个节点的瞬态波形?

楼主:
这个问题似乎无解哦,大波形文件只能慢慢看了。。。

网友:
probe的点不要太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多,都是想看都几个点。整体波形文件大概在几百兆,

网友:
回复 楼主:

    几百兆并不大,wavescan应该可以处理

网友:
几百兆一点不大啊!

网友:
如果只保存需要的几个节点电压和电流,文件会小很多,打开也快一些!适用于整体保存超过1G以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我每次产看都超级慢啊。。。

网友:
if you have spice explorer, it is a best tool to view waveform.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敢问大侠说的 spice explorer是不是坛子上的sx2007之类的波形软件?我试过了,这个只支持spice的波形文件,不能产看spectre的!二者文件结构不一样!

网友:
估计楼主的tran仿真时间比较长吧

可以在shell界面里用命令行:spectre +recover -format psfbin -raw ./psf +log ./log/log.out input.scs跑仿真
等跑一段时间后,在linux shell界面输入ctrl + C强行中断仿真,这样仿真的结果就在psf文件夹里

接着输入spectre +recover -format psfbin -raw ./psf1 +log ./log/log.out input.scs继续仿真
新的结果就保存在psf1文件夹里

上述动作把原来的波形分成了两部分保存,可以分别查看

等仿真完毕可以用awd & 命令查看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我跑的仿真时间相当长,大侠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用到的命令?

网友E:
回复 楼主:

   有查看spice输出波形的软件也好办,在ADE的setup打开environment设置,在栏目 userCmdLineOptions 里面输入:format  -fsdb输出波形就会保存为fsdb的格式,就可以用好用的波形软件去查看了。

网友(2013-02-21):
In my environment, I can view the waveform by spice explorer and the spectre output
waveform type is .tran.

My spice explorer version is 2009.

楼主:
回复 网友E:

按照大侠的方法试了一下,貌似行不通,如下图所示,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侠的波形文件怎么直接是“.tran"格式的?在spectre仿真后,波形文件应该是“tran.tran.trn”这个文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在netlist目录下,单独跑runSimulation,报如下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知道错误了的原因了,我查看spectre的帮助后(如下图)发现是命令行应该这样写“-format fsdb”,在fsdb之前不能加下划线,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得到了fsdb格式的波形文件了(tran.tran.fsdb),用sx2007任然看不了啊,也不支持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有段时间没有用了,记错了。
    SX2007我没用过不清楚,我用的是synopsis的Custom WaveView是可以打开fsdb波形的。

网友:
Hi kuxuanxinzai:

I will check my ADE setting to answer you asap.

网友:
Hi kuxuanxinzai:

I check my simulation result folder, the waveform type is *.tran.
But I can't find any setting to set in my ADE environment.

So, I am sorry I can't help you.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再找找。。。找到了,我会在帖子中更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Thanks for your kindly sharing.

网友:
add following lines in your c-shell files

setenv PSF_WRITE_CHUNK_MODE_ON true
setenv PSF_LARGE_FILE_ON false

网友C(2013-12-05):
Hi kuxuanxinzai :

If you didn't solve this problem, please add following setting in your .cdsinit and
restart icfb , re-run the simulation:
envSetVal("spectre.envOpts" "simOutputFormat" 'string "psfbin")

then the waveform will be .tran and spice explorer can read it.

mpig

网友(2014-03-21):
回复 楼主:

用ComosScope就可以打开

网友(2014-07-29):
波形一直是个大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26楼正解

网友(2015-04-28):
有用的东东,顶起。。。。

网友:
如果你不需要查看整个仿真时间的波形,可以只保存某一段时间的数据,波形会比较小。不然就用cosmosscope,3G以下的速度都比较快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很大,我一般会用sinvision看, 但是每仿一次就得重新load data,BTW:敢问兄台你的图像是Murmann吧?

网友(2015-11-09):
回复 网友C:

   我安装了sandwork,但不认tran.tran.trn文件

网友:
default 是sst2格式,需要改成其他格式 fsdb或者psfbin
psfbin可以在界面上设置,或者去command line中 -format fsdb or -format psfbin
然后可以用其他viewer打开。

回复 网友F:

网友:
回复 网友F:

   在 .cdsinit 加一个语句就可以让wv 认了, 你可以试一试哦
envSetVal("spectre.envOpts" "simOutput Format" 'string "psfbin")

网友:
Hi fumes :

Yes, set pafbin, like jluhzw.

mpig

网友(2017-07-24):
mark
好东西,正在后仿,ADE看不见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C:

    hi,mpig09,你好,
我在 .cdsinit里面添加了:

envSetVal("spectre.envOpts" "simOutputFormat" 'string "psfbin")

then the waveform will be .tran and spice explorer can read it.

但是 .tran 最大只能2G,用spice explore打开,看不到完整的波形,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么?

希望可你可百忙之中回复我,万分感谢。

网友:
看看阿斯顿撒旦

网友G:
回复 网友C:

    hi,请问在修改了spectre输出格式后,怎么让仿真的结果文件 .tran>2G?因为.tran最大只能到2G,SPICE Explorer
打开看不到完整的波形。希望百忙之中回复,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

网友:
回复 网友H:

   非常棒

网友:
回复 网友H:

   nice

网友:
回复 网友H:

   可以的

网友(2018-05-09):
在.cdsinit中写入
envSetVal(  "spectre.envOpts" "simOutputFormat" 'string "psfbin"    )
转化格式
用sx可以看

网友(2019-05-26):
引用 网友C:
Hi kuxuanxinzai :

If you didn't solve this problem, please add following setting in your .cdsinit a ...

when  I add it to the file, I can not run the soft  from the ternimal. It exit 1, the mistake is Unmatched ' .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C:

1. It needs to reduce the probe nodes.
2. only probe what you want to check.

These two method will reduce the file.

网友(2021-01-28):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行啊大侠,系统提示这是一个invalid command 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