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zynq征文】基于zynq的交叉编译平台

楼主(2013-01-22):
Zynq芯片的最大特点是其集成了双ARMCortex-A9处理器,因此zynq的应用基本是以这个ARM核为核心,再配合FPGA逻辑作为协处理器,几乎能实现所有较复杂的应用。并且在ARM上可以跑操作系统,如LinuxVxworks等等,如果裸机跑未免太浪费这个双核了。

本节就介绍一下建立基于zynqlinux交叉编译平台,例如在windows上的gcc编译平台,也有基于ARM的编译平台,xilinx提供了wiki网站,其中有详细的关于zynq芯片的linux资料,网址如下:http://wiki.xilinx.com/

首先建立交叉编译平台需要有个跑linuxPC机,由于手头上没有,因此果断选择了虚拟机,笔者在VMware软件上安装了Ubuntu12.04,以下则以Ubuntu12.04为平台介绍建立交叉编译平台:

1.GIT

Xilinx通过git管理网站上的资源,因此首先在ubuntu上安装git程序,通过指令apt-get install git安装;

安装完成后,可以克隆网站上的资源,如图1所示为xilinx wiki网站上git管理的资源,可以发现分工程管理;

1

关于linux的资源在工程linux-xlnx.git中,可以通过指令克隆linux资源,如下指令:

  1. git clonegit://git.xilinx.com/linux-xlnx.git

2.安装编译环境

接下去就可以建立交叉编译平台了,首先需要下载ARMGNU Tool, 在执行安装程序之前,需要切换shelldash,因为ubuntu默认的shellbash,切换指令如下:

  1. dpkg-reconfigure bash

弹出如图2所示对话框,点击否

2

然后运行./xilinx-2011.09-50-arm-xilinx-linux-gnueabi.bin执行安装

3

3. 设定环境变量

如果想编译软件,则需要通过export指令将编译环境加入PATH环境变量中,

  1. export ARCH=arm

  2. export CROSS_COMPILE=arm-xilinx-linux-gnueabi-

  3. exportPATH=/root/CodeSourcery/Sourcery_CodeBench_Lite_for_Xilinx_GNU_Linux/bin/:$PATH

执行以上脚本后,可直接调用arm-xilinx-linux-gnueabi- 指令执行编译,所有编译指令如图4所示

4

如果想下次开机启动时自动加载这个环境变量,需要将以上脚本添加到/etc/bash.bashrc文件中,用sudo gedit /etc/dash. Bashrc执行编辑。

4. 软件编译

操作完以上几步,交叉编译环境建立完成,那就编译个小程序试试,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printf(“hello world!”);

         return 0;
}

将以上程序保存为hello.c,执行arm-xilinx-linux-gnueabi-gcc hello.c,会生成a.out的二进制文件,如图5

5

网友(2013-03-12):
这个要顶啊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