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MIC13下一些层的意义

楼主(2013-01-22):
在SMIC13工艺中DG,CT层是什么意思,在半导体制造工艺中,这些层又是怎么起作用的。

网友:
汗,,这些东西还是看文件吧。

网友:
需要看opus.map或者tf文档

网友:
dg : dual gate , 就是高压的od层,比如1.8/2.5v 的od区域,gate区域,
ct: contact啊, 到处都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od是什么意思啊。1.8V,2.5V就算高压了??记得毕设做的IGBT有2500V也没有这个东西啊。。dual gate是指有双层gate吧。那在制造工艺中他是哪一步呢?怎么实现的,有什么作用。能大致讲下原理吗?或者告诉下什么地方能查阅。

网友:
OD是T的叫法,oxide diffusion,SMIC中好像叫AA(active area)?按照斑竹的解释DG,是Gate为了适应更高的VT,是栅氧更厚的那层,做两层栅氧?